P5KPL.AM SE短路怎么修??

楼主(2015-12-14):
拿一个新版,插电后,灯熄灭,确定CPU短路,测场管对地值为零,拆下后 测量有一个场管短路,安装一个好的,上电又短路,重拆场管,拆IC。装上又短路、不知道怎么办??用不用换电容??

网友:
求大神指导

网友:
作为初学者,有许多不懂得地方,还需各位老师解惑

网友:
怎么美人们回答呢

网友:
电源芯片也换掉,应该是烧坏了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块,换了几次CPU旁的场管都烧.有哪位师付解决过的多谢分享下.

网友A:
我现在也有一块在手,无从下手了,求达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有一块在手,无从下手了,求达人

好吧,跟我一样,也是烧场馆

网友:
查下场馆旁的贴片电阻,电容吧,我的是再换电阻解决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跟 坏的管子一并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