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X201i笔记本暗屏修复一例

楼主(2015-12-14):
今天有个进水的X201I机器,来的时候不触发,然后接着把机器拆开,看到BIOS芯片旁边有一些电容腐蚀了,接着把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就通电,还是不触发,后来找了个BIOS程序刷上,通电就触发了,但还是暗屏啊,接着就量了下,量到屏接口左边点有个F1的保险有问题,直接找个保险换上OK,此机修复,下面附上BIOS程序。。。

联想X201I I3-370M(MP-3MB 08270-2)3249-CFC原机备份.rar

网友:
没碰到过,但是先收藏了,多谢分享

网友A:
修的挺溜,进水的价格也可以适当高点

另外保险断的位置,我一般重点检查后极,直接换能好的也要多测试一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挺溜,进水的价格也可以适当高点

另外保险断的位置,我一般重点检查后极,直接换能好的也要多测试一 ...

我还在测试呢

网友:
保险断了,一般就是后级瞬间有大电流产生,保险就断了,ibm的本子暗屏的故障一般除了通病的,一般都是保险坏了

网友B: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

谢谢兄弟,帮忙加下分哦

网友:
水应该不多吧,ibm进水断线多

网友:
IBM 屏暗  有些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