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2936B I7不开机

楼主(2015-12-14):
前天晚上第一次接苹果a1278,客户说吵架把机砸了,现在不开机。上电没有灯光。我想应该是芯片虚了,应该好修。昨天拆机检查发现没有待机,想了下不能灯,又不待机。重点应在U7000,充电芯片,苹果特有的,很容易坏。上电一查不对公共点有12V,充电芯片各个脚阻值正常,再查smc的供电3。42V正常。那应该绿灯啊。想了下难道SMC和U7000总路线出问题,上示波器确实没有,马上补焊SMC。再上电绿灯有了,但还是没有触发,3.3v没有出来,查不待机芯片51125发现EN0低电平芯片不能启动,6脚对地3.3v不出,再追是由U7941一个门电路控制,2脚高电平,但是3脚低电平(正常3。3V)到EN0,4脚高电平(正常低电平去关闭MOS管)。更换OK白苹果出来了。但是卡在一个进度条就死机了,强制恢复还是不行,硬盘应该不行,换个没有问题。

A1278 820-2936B 点位图.zip

A1278 820-2936-B.pdf

网友A:
第一次接苹果你倒是不慌不乱,手到擒来啊

另外你帖子开始到正文之间那两个超大的空白位置是在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接苹果你倒是不慌不乱,手到擒来啊

另外你帖子开始到正文之间那两个超大的空白位置是在干什么

那个是【迅维】要上图片位,我没有上图片。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820-2936 论坛好像有

网友:
对主板好熟悉哦   几下被你秒了   估计500以上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