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联想L-S662F灰屏跑线维修

楼主(2015-12-14):
大家好我是,一梦芯痛,是芯片的芯,在闲暇之余呢,给大家分享下前几天维修的一台联想L-S662F品牌机的跑线维修,好了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首先给大家看型号,由于主机拿走了,型号没正面拍到,将就着看吧,

  故障是灰屏,(我说的灰屏呢,就是开机明显可以看到背光已经开启,但是没有字迹显示,我称作灰屏)可以跑码,诊断卡代码一路飞奔跑到38了,报警两声提没监测到硬盘,但是但是但是,屏是灰屏,有光没有字迹显示出来,这里没图大家见谅
  首先想到呢就是VGA接口,对地打值1.2.3脚76左右正常,13.14脚一只脚800多,一只脚无穷大。马上看VGA接口旁门电路啥的,因为一般主板VGA接口到北桥都是有门电路和下拉电阻,和遣位二级管组成。
情况请看下图

   就到这了,零件我拆了,打值测量情况(如图)

跨过五脚零件还是对地无穷大啊,从无穷大的二脚跑线吧

可以看到这有个孔,穿过去就到反面了

穿过来到这了。线我用红点标示好了,看这不眼花

到这有个测试点,还算人性化设计还可以测试下,呵呵,再往下看明显有个点穿到正面去了

穿过来就到连到了一个33欧电阻和一个电容,电容一端接地,是滤波的,跨过33欧电阻,还是对地无穷大,这就到北桥了,看来是没断线了,北桥空焊的可能性大,加焊北桥,加焊后3.3v出来了,装上那两个五脚零件。结果是这样的。正常了

总结:这里是经过跑线发现是北桥空焊,导致一条行场信号悬空了,开机时只有背光没有图像和字迹显示,以后大家如有雷同情况,直接加焊北桥就行了,以便节省维修时间,直接秒杀就可以了

维修结束,发帖不容易还望大家多加点分,谢谢大家

网友:
不给你加分都不行,头都看大了

网友:
不错,很好,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跑线功底不一般啊

网友A:
台板也会引起暗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板也会引起暗屏?

这里暗屏推测是主板集显接口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里13和14脚推测是行场信号接收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暗屏推测是主板集显接口不能正常使用。

如果说外接有图像,单纯暗屏,那么主板RGB,正常,行场正常!楼主说的应该是不显才对

网友:
风枪加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外接有图像,单纯暗屏,那么主板RGB,正常,行场正常!楼主说的应该是不显才对

对,就是外接不显示。

网友B:
应该是bga加焊,风枪加焊不稳定。

网友C:
先学习一下,还没试过主板导致显示器暗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台板也会引起暗屏?

这里是经过跑线发现是北桥空焊,导致一条行场悬空了,只有背光没图像和字迹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外接有图像,单纯暗屏,那么主板RGB,正常,行场正常!楼主说的应该是不显才对

只有背光没图像和字迹显示

网友:
用BGA加焊不容易返修

网友E:
空焊的一般就不修吧。加焊也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焊的一般就不修吧。加焊也用不住。

BGA加焊还是能用好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是经过跑线发现是北桥空焊,导致一条行场悬空了,只有背光没图像和字迹显示

这里行场悬空可以理解成对应引脚脱离了与北桥之间线路的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有背光没图像和字迹显示

这是灰屏吧?大哥!暗屏是灯管不亮才叫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学习一下,还没试过主板导致显示器暗屏的

是灰屏,估计他是手误打错字

网友F:
联想的机子VGA接口断线的多。

网友:
LZ跑线路的水平真领教了,向你学习!

网友:
大神厉害经验老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灰屏吧?大哥!暗屏是灯管不亮才叫暗

对对对,是灰屏,已经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的机子VGA接口断线的多。

但是,这里是桥空焊

网友G:
唉  能用多久  给自己添麻烦  换板不好吗

网友:
大哥你为什么会直接测VGA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唉  能用多久  给自己添麻烦  换板不好吗

你敢保证你换的板子能用多久呢

网友:
这线跑得好,很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H:
楼主心细。跑线还用红点标示下。。。收藏备用了。以后可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心细。跑线还用红点标示下。。。收藏备用了。以后可以秒杀了

那加点分啊,大哥

网友:
13 .14脚是行场同步信号吧

网友:
联想的不好搞啊

网友I:
弄个显卡上去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弄个显卡上去行不?

可以的,要浪费一张显卡

网友:
还行吧,也不是很难

网友:
我这样跑,眼会花,跑一会就晕了,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厉害 加分了 继续努力

网友J:
CF360  BGA加焊北桥,已经搞的几个板变形了,现在都不敢了,

网友:
  zan shi mei yu dao guo.

网友:
引用 网友J:
CF360  BGA加焊北桥,已经搞的几个板变形了,现在都不敢了,

温度没掌握好,就会弄坏板

网友:
现在没遇到,不代表以后遇不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敢保证你换的板子能用多久呢

朋友   换个没病没痛的板子出问题的几率  远远小于你这个加焊桥的板吧    还是这个问题都有争议?  如果有  好吧  我沉默            自己加无数前辈的维修经历  都说明加焊过后很短时间内又再次出问题   加上很多客户再次出问题不管是否过保都懒得回来找   估计加焊后长时间正常运行的板只有20-3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   换个没病没痛的板子出问题的几率  远远小于你这个加焊桥的板吧    还是这个问题都有争议?  如果 ...

一分钱一分货了,换个没问题,没修过地板确实用地久,但是钱不一样啊,要是客户说换。我还懒得修呢,直接换,省事

网友:
我碰到这个基本上都是短路的没有虚焊的

网友:
换成我估计得加个独显了,楼主细心啊,不过有理论支撑维修就方便了

网友:
sis的芯片组很老的主机了,佩服lz的耐心。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越来越不想修主板了

网友:
这样的灰屏还是头一回看着!一般行场信号不正常都会黑屏无显的。

网友:
这样的贴怎么能不加分呢

网友:
BGA加焊 比较稳妥把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下次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ga加焊,风枪加焊不稳定。

请教一下改bios设置重启就不能亮机了是怎么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改bios设置重启就不能亮机了是怎么了啊

电池放电能不能亮机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电池放电能不能亮机呢

可以,但是只要改设置就不可以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可以,但是只要改设置就不可以亮了

BIOS刷过没有,要是刷过了,就是桥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刷过没有,要是刷过了,就是桥空焊了

直接bga南桥吗

网友D:
对啊,直接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直接加焊就可以了

我上bga了,没好直接上坏了,怀疑桥吹连锡了

网友:
SIS板北桥虚焊的多

网友:
跑线路跑的炉火纯青啊

网友:
下次遇到就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楼主跑线功夫了得

网友:
看来,学会跑线很重要!

网友L:
如果是我。。一定会重新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我。。一定会重新植株。。。

重植效果更好,用得比较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