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 无复位,怎么修??

楼主(2015-12-14):
今天修板子,测量内存供电1.8正常,桥供电1.5 1.05 1.2正常,总线供电1.2也正常,CPU供电1.2正常,量了下VRMPWORGD  1.2也正常接着测时钟电路电压3V pci B16脚有3,3V,A15脚3V,时钟正常,也有复位信号,怎么不复位呢,CPU正常工作需要供电,时钟,复位,测了北桥发给CPU的复位信号也正常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不跑吗??

网友:
南桥收到两个pg信号,时钟,供电正常后复位北桥,IO。是不是复位各个设备时,由于一条没复位而导致不复位呢??

网友A:
看电源管理那附近的882和小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源管理那附近的882和小二极管!!

这个我看过了,三个角都是3.3v没错啊

网友:
华硕主板通病是822电阻容易坏,下个图图去看下复位是那没起来,或者查下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