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Z装硬盘不显

楼主(2015-12-14):
   华硕k42jz装上硬盘不显,不装显示正常。求大神告知这款有没有通病?

网友A:
首先刷个bios看看 然后再测下硬盘接口的工作条件

网友B:
还没遇到这故障 。这款通病好多。要不先干一遍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刷个bios看看 然后再测下硬盘接口的工作条件

bios刷过了,没图纸不好查啊

网友D:
多换几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遇到这故障 。这款通病好多。要不先干一遍通病。。。。

通病有很多啊不过好像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E:
硬盘条件拆一遍,桥的相关条件也查下,如果是SATA模块问题,我感觉上光驱也会不显,那,估计要换桥了

网友F:
楼主南桥有干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过了,没图纸不好查啊

要查那几个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换几个硬盘试试

有啊,难道硬盘还挑牌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南桥有干过没

还在犹豫中,不知道要不要去干

网友G:
是不是硬盘接口地方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条件拆一遍,桥的相关条件也查下,如果是SATA模块问题,我感觉上光驱也会不显,那,估计要换桥了

具体的查那几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硬盘接口地方有短路

谢谢,刚刚量过了,没有短路

网友E:
这款论坛有点位的,从硬盘接口位置查起,供电,耦合,条件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论坛有点位的,从硬盘接口位置查起,供电,耦合,条件不是很多

能说的在具体点吗

网友E:
你是一点电路基础不懂?那我还是建议你去基地一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一点电路基础不懂?那我还是建议你去基地一趟吧·······

好吧有时间在去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换了几个

网友:
5V功率不够吧

网友H:
更换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I:
看看5v转5v 电压是否够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J:
装硬盘不显电流多少阿

网友:
量了有5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装硬盘不显电流多少阿

1.4几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更换下南桥试一下。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看5v转5v 电压是否够

明天上班在去量一下看看

网友K:
看看硬盘供电吧,之前遇到过三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看硬盘供电吧,之前遇到过三星的

硬盘供电是有啦

网友L:
测量接口电压是否正常!还是4条数据线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测量供电和数据线

网友M:
换南桥吧 前几天修过K42南桥坏的

网友N:
查硬盘的工作条件 我遇到过装硬盘大电流的 这款机器关于这个的通病 我没遇到过哦 楼主还是别指望通病了 有最好 没有就安心修

网友A:
供电和数据 拿别的主板对比一下

网友A:
直接换个桥在去查条件吧 桥的几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桥在去查条件吧 桥的几率很大

桥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测量接口电压是否正常!还是4条数据线阻值是否正常

接口供电正常,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南桥吧 前几天修过K42南桥坏的

南桥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和数据 拿别的主板对比一下

哎  没那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N:
查硬盘的工作条件 我遇到过装硬盘大电流的 这款机器关于这个的通病 我没遇到过哦 楼主还是别指望通病了 有 ...

奇葩问题真难搞

网友:
里一下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现在为了赚取积分,发帖回帖都很积极啊!

网友:
基本应该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看上装硬盘时不显电流多少,再测测此时硬盘接口处的各项数据吧。

网友:
能进PE吗?

网友:
只要是串口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那应该是硬盘模块有故障

网友:
装上硬盘就不显了

网友O:
检查硬盘接口电路。

网友:
检查硬盘接口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不是这个  建议 查供电,  信号之类的。别直接做桥,做桥有风险

网友P:
估计是硬盘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Q:
楼主,找一个新的硬盘试一下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O:
检查硬盘接口电路。

量了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找一个新的硬盘试一下

换了号几个装光驱也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P:
估计是硬盘接口电路问题

量过了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