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三星rv420

楼主(2015-12-14):
接一台三星rv420大短 本来以为赚到了 一拆开。。

已经看到51125被拆了 cpu供电也被人动过  公共点是短路的 先把公共点弄好 51125拆了 应该是 3V或者5Vmos管拉低短路了一量 3V果然是短路的

三星这款机子3V用的是N沟道的一个复合管 直接拆了 公共点正常了  再量量其他供电 CPU供电短路为0 5V阻值也偏低 只有22 就不上图了 先把3V修好
3v烧鸡 果然南桥发烫 拆下南桥 5v阻值不偏低了 但是3V阻值只有22
考虑到51125拆了 烧南桥 网卡可能也跟着烧了 直接拆掉网卡 OK 阻值正常
接下来弄cpu那块
芯片是95831 一看板上面 被上家换了个isl6260 直接拆掉 CPU供电不短路了
接下来 找个南桥换上 51125装上 再找个95831 再量得主板没什么短路 直接上电 触发电流只到0.2

其他供电都正常 就量到CPU供电没有 查芯片工作条件基本正常  量转换电压1.5V没完全导通 只有0.几 直接飞过去

上电触发没显示  看电流是显了  直接外接花屏

从料板上拆个一样的显卡换上ok 装机 测试ok

网友:
三星要是有点位还好,没点位的话不好修,零件标都没有

网友A:
“其他供电都正常 就量到CPU供电没有 查芯片工作条件基本正常  量转换电压1.5V没完全导通 只有0.几 直接飞过去”怎么芯片工作条件正常,然后想到去查转换电压1.5的?没理解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供电都正常 就量到CPU供电没有 查芯片工作条件基本正常  量转换电压1.5V没完全导通 只有0.几 直接飞 ...

那个1.5V转换是供给CPU的 至于为什么没有这个供电 CPU也没供电 我也没搞懂 1.5V飞过去 CPU供电就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1.5V转换是供给CPU的 至于为什么没有这个供电 CPU也没供电 我也没搞懂 1.5V飞过去 CPU供电就有了

1.5V是供给CPU内部的还是管理芯片的 ?

网友:
不知道这么难修的机器,楼主报价多少钱,上家的维修技术真是太烂了。

网友:
还是原电路修好 好一点吧

网友:
又桥又显卡的,这么惨修得真不易。

网友:
好大的工程啊  在我们这里都报废了

网友:
桥。。。显卡。。。网卡。。。待机。。。。这得报多少钱才够本。。。。还有楼主的万用表是亮点啊,那线缠绕的一个缠绵啊

网友:
最烦二修机器  报价要高

网友:
有些客户真的挺麻烦的

网友:
楼主的耐心学习了

网友:
这么多问题修好能收多少钱啊  技术不错  成本比较高

网友:
修的好辛苦呀,加分

网友:
二修机就是麻烦。。。万用表跟我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是供给CPU内部的还是管理芯片的 ?

内存管理模块供电

网友:
不活这机子维修下来成本有点儿高

网友:
这问题也太多了,不收多点要亏本。

网友:
楼主,要是我修花屏,会先重新值猪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