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跑码d0 98 96

楼主(2015-12-14):
跑码停在96 以为bios程序损坏 刷bios无果 故障依旧 想到华硕主板822排阻坏的多 直接更换bios芯片旁边822排阻 上电测试 直接跑码亮机
刷BIOS

网友:
这个不稳定 吧 我有几块这样的了

网友:
那个822是什么信号上的

网友:
rom数据线上拉电阻

网友:
直接秒杀呀

网友:
我也刚修了快华硕P4G41的,不我我那个是换CPU供电芯片旁的822

网友:
你们都是怎么查出来的。我今天遇到一个华硕M68就没修好,看到那几个地方人822都换过也没好用

网友:
算是通病了吗?

网友:
这样太直接了,吓到我们小白的。上个822点位图就会一目了然

网友:
嗯 又是通病

网友:
都跑码了 怎么可能是BIOS旁的822 不信你走几步试试(测试几天)

网友:
算是通病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