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屏幕上下跳动

楼主(2015-12-14):
SL400屏幕上下跳动,屏换了,显卡焊了,屏线换了,还是跳,不固定时间,有时一直跳,有时几天都不跳,求思路,谢谢

网友:
外接屏试下

网友:
是不是小尾巴屏。感觉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干嘛不换显卡试试啊

网友:
这个碰到跳的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感觉好像是闪屏门。

网友:
先外接看还是这样不?

网友:
换个屏排除一下

网友:
会不会就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