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 求助P5QL主板问题

楼主(2015-12-14):
主板拿到手里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开机掉电。之后第一步先清COMS 开机显示 反复试了4次都能亮机。然后再试就不能亮机了 插诊断卡 什么都不显示  求维修思路 感谢大神

网友A:
不显示的时后跑下时序先。看是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的时后跑下时序先。看是那部分的问题

开机触发 但是掉电 主要查供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触发 但是掉电 主要查供电吗

查绿线是不是高电平。要是高的话,就肯定是保护了,就是有某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绿线是不是高电平。要是高的话,就肯定是保护了,就是有某个电压没出来

短接开机跳线可以关机  但是开机自动触发  有没有可能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如果你怀疑是CPU供电芯片问题,就找图纸测下。一测就知道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