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ES3G档CE

楼主(2015-12-14):
如题,有时档CE有时档C1。量了内存插槽的238 120 119脚都有3.3V(DDR2),换CPU 内存无果,刷BIOS换时钟芯片还是不行。于是逛论坛,论坛里有的说是BIOS问题(BIOS有刷过)有的说是南桥的问题(我是个菜鸟,还不怎么会焊桥,上次焊桥把桥焊挂了),看到南桥左边有几个822排阻,心想会不会是822的问题呢?于是就找个比较好换的换掉,没想到换掉后竟然跑过内存了:C1 C3 25 26 .....断电插上显卡触发 一路跑马 亮机。(那个822的位置:南桥左边不是有3个822在一起的吗,左边单独那个822就是的 我没有手机 拍不了图 请大家谅解)各位大神 维友们给点分啊 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看来是遇到822的通病了。

网友:
822排阻,通病?

网友A:
技嘉这个主板这个也算是一个通病了,这个排阻是连接内存的2条系统管理总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这个主板这个也算是一个通病了,这个排阻是连接内存的2条系统管理总线的。。。

多谢大神的分析  以后要记住咯

网友:
你这个可以测试到的,smbclk和smbdata有3.3v的电压不代表一定正常,也要测试对地值的,2个差的太多就不行,也可以用示波器测试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