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待机电压不出来

楼主(2015-12-14):
待机没有,研究待机

5VSB

前面的三极管

芯片型号

底板图,好像什么信息也没有

待机5VSB没有,这个电好像不受芯片控制的吧

网友A:
把817光耦和431稳压换了,再检查相关线路上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817光耦和431稳压换了,再检查相关线路上的元件

好的,等会我去坏的电源上拆一对来换上试试,不行我叫你,300V是好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三极管、光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我在求助,你居然受益匪浅

网友:
查but11 三极管周围电路吧。

网友:
先查看画圈的元件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求助,你居然受益匪浅

这样也可以,不错嘛,,上次有电源换完都没有搞好,电源也不简单呀

网友:
是不是,没起振啊

网友:
自激振荡没起振,检查起振电路,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