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机型:LE39M08 灰屏---厂家维修案例

楼主(2015-12-14):
机型: LE39M08 机芯 MS82C
故障现象:灰屏
分析与检修:此机是新换的数字板开机后灰屏,怀疑是配屏不对在机架上调屏ID 发现只有
标清ID 没有高清ID,查资料才知道此机芯数字板配备高清屏和标清屏是要改电阻的,(高清
R135 焊4.7K 电阻,标清R136 焊4.7K 电阻),改完后调高清屏ID 机器正常。

网友:
很实用的维修案例,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没有资料是修不上的

网友:
谢谢楼主,很好的经验,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