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通病+蓝牙模块烧坏!

楼主(2015-12-14):
第一次修暗屏, 大神勿喷!
        经过如下:
   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 报完价格,说过两天来拿,同意了。。 然后开始维修,论坛搜了下。。。有说屏线坏的, 保险坏的。。  不知道是哪儿个坏了, ,, 就查看了 保险       后来发现F8坏掉了 换上以后以为会好了。。。。插上电源 待机略高。。。 开了还是不行!!! 最后还是通过论坛好像说蓝牙会坏~拆开屏幕 发现蓝牙烧焦了  能闻到气味的。。 就不用检查了 直接去掉!  插上电源试试 可以  了

别喷我! 谢谢~~ 不求你们加分~~!

网友:
维修的很不错   维修就是要心细

网友:
维修就是要心细

网友:
怎么样论坛还是有用的吧

网友:
成功验证了 论坛所法案列的重要性

这个是多出的故障点了 这个机器屏线也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老通病了。

网友:
论坛力量很伟大啊,大家还是要积极发言,积极发帖子啊,特别是老鸟啊,带些经典案例啊,先谢谢了啊

网友:
这个故障好多呀 ,修了好多个了

网友A:
那客户用不用蓝牙呢 嘿嘿

网友:
同上  论坛是伟大的

网友:
主板上的3V保险没有断吗?

网友:
T400蓝牙容易短路,X201系列也容易屏暗,检查屏线上面的休眠感应芯片的折线出。容易断线,好多都不用换屏线就可以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客户用不用蓝牙呢 嘿嘿

- -不用了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经验 加分发些技术性

小白正在学习中~~~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自带蓝牙 基本上没人用

网友C:
通病修起来就是爽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修起来就是爽 呵呵

哈哈 是啊

网友D:
这个是通病  但还是给你加分了 这年头写出来也不容易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通病  但还是给你加分了 这年头写出来也不容易

唉 都不容易啊

网友E:
现在修机一般都上【迅维】搜搜  哈哈一般都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机一般都上【迅维】搜搜  哈哈一般都有通病

唉 哪儿那么多通病给你修啊。 碰到了罢了!

网友:
暂时还没修好过   小地方修的东西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