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时开机时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2-14):
昨天接到一台ACER 4738ZG机子。客户说放一天就放坏了。。。。。
拿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还开了机。时开时不开。待机0.012,待机正常。不开机的时候触发到0.015.无开机反应。
1.首先拿到机子,所有电感都打遍阻值,全部正常。呵呵。这是我的习惯。阻值没什么问题

2.接下来测试3V.  5V。正常,待机没问题。

3.完了我一看这电流第一时间测试下BIOS电压。。。。问题来了。。。所有脚位没电压。。。。。肯定有问题。打开图纸
,经测试3.7.8.等脚位没有+3V,经PDF查找。问题来了。。。。。。。
+3VPCU有3V,另一侧没有。嘿嘿。问题解决。直接短接PQ58.开机测试OK。。。。。打完手工。

网友:
没有二级电压?

网友A:
二极坏了最好换了,要不然电池很快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
就是MOS管坏了

网友:
时而能开时而不能开     楼主真细心 赞

网友:
楼主的维修顺序和敏感使得快速维修了。

网友B:
一路平推,修的好流畅,秒杀的节奏

不过查一下Q58是否损坏也是有必要的,如果是MIAIND信号异常可就有的返修了

网友C:
这样直接短接会不会不稳定呢?

网友D:
如果正常上电,电流和亮机电流完全相同但就是时而亮机时而不亮机,楼主有什么好思路没有,BIOS刷过,症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路平推,修的好流畅,秒杀的节奏

不过查一下Q58是否损坏也是有必要的,如果是MIAIND信号异常可就有的 ...

直接短接,无视MIAIND信号。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直接短接会不会不稳定呢?

不会的。呵呵。老这样干。有的时候保护隔离我都直接去掉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坏了最好换了,要不然电池很快完了

是的。有一个小小的指示灯一直亮,电流损耗非常小。半个月不用的话估计电池就会用完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正常上电,电流和亮机电流完全相同但就是时而亮机时而不亮机,楼主有什么好思路没有,BIOS刷过,症状一 ...

电脑不一样不好说啊。一般考虑显卡或者是桥的问题哦。估计哪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脑不一样不好说啊。一般考虑显卡或者是桥的问题哦。估计哪脱焊了。

碰到显卡和桥真是没辙,测量又测量不到,换芯片吧工程量又太大

网友:
你为何如此厉害

网友:
厉害 刚好有一台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