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7

楼主(2015-12-14):
I3 独显ATI,内存过了不亮机,干显卡换U刷BIOS都不行感觉内存过了后又有一个跳变然后不动,死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可能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ATI显卡我一般都直接换 加悍好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昨天换了新显卡了也一样  晕了还怎么修

网友:
这个537连图纸都没找到晕了我还想查下显卡有什么条件怎么查

网友:
没有图纸可以查吗都有哪些啊

网友:
没有图纸可以查不都有哪些啊供电只知道有个电感其它都在哪

网友:
BIOS刷过条件查不好下午换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