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3V 5V进水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5-12-14):
日期 2015.12.14

主角 E40

板号 GC5独立

故障 进液 不能触发

      今天同行送来个机器,说不能触发,之前因为进水修过一次,这次又进水了。二进水,这客户!同行走了!机器留下!

看外观有点担心 不会又进水又是“脑 被门夹过吧”,先插电试一下吧,保险期间电流调到1A以下 0.7左右

看电流表0.034 好像有待机呢,没等按呢直接下到0.008,可调电源过流那个灯有时候还会闪一下,拆开看看吧,让我看看你究竟是进水还是被夹了

  ISL6237待机芯片周围有进水,先用神水洗洗干净,上电还是老样子,看来没捡到漏,把板拆出来吧

什么情况这还有“封土”啊,棒棒胶啊,想想之前这机进水修过,可能是修机的前辈的弄的吧,那为何不直接换个USB插口呢有什么原因吧 量下数据线对地值吧 没堵的这个接口两个536 封住的这个 533 505 桥坏的 还是光接口坏   既然之前修过还用了几个月 应该是单纯的接口坏 先不管他了  看看其它吧

拆板出来量了一下公共点 几个大电感没发现什么 准备上电  这机器的电源接口还不好拆 只能上神线了,全球独此一条,用法大家看到应该就知道了 上图

待机芯片 LDO 4.8V  VIN5V 不正常啊 腐蚀或者断线吗 直接量一下VIN出来的地方  PQ54 5脚也是5V 123脚 和4脚控制都正常  PQ54不良 或者后面拉低了 找个换一个
TPCA8109 这种P沟道的还不好找 直接拆了一个普通的4835装上 结果VIN9还是5V 看来是后面拉低了

看了一下 这板子VIN通往各部分电路都有保险 断吧 既然待机部分有进水那就先断3V5V的 PF4 PF5 断了 VIN 19V  正常 问题就在待机这块了

放大一下清洗前的照片 PC184 PR266发霉(修进水习惯先给进水的部位留个特写) PC184直接拆掉  PR266拆下测量正常 装回 上PF5 PF4 故障依旧 拆3V 5V 上管 依旧 拆掉6237 19V出来了 芯片挂了吧 料板和原件盒里都没找到这个芯片 找到个51427听说可以代换 换上 两个拆下的上管顺带也量了一下 没有短路  上电VIN又是5V (草泥马的5V) 淡定再看一下图纸 为什么待机有两个保险呢 那不如...... 先断PF5依旧 装上 断PF4 VIN 有人 那么有可能连接的电容漏电 PQ72及连接电路有问题 电容有4个 管子就1个 先干1个的 拆掉 19V出来 纳泥 再量一下PQ72不短啊 不良吧 还是换一个吧 换上 19V出来了   高兴啊 这下应该好了 量一下 3V 5V 居然没有  LDO都只有2.几 芯片不通用吧 没有6237啊 某宝最近双12发货不知道要等久  ISL6236找到这个了  听说也通用 就他了 上上去试试吧  LDO VIN EN都正常 还是没有3V 5V 难道又不通用  没耐心了 上神器

单次抓波 按开关 电感 前端   再按 3V 再按 5V 这不是已经有了吗....... 怎么会掉呢 想不通了 想不通也只有慢慢想 一边看着电流表 一边无聊的按着开关

好像开关的时候 电流表的过流灯会闪一下 然后从0.03左右掉到0.006 不会是刚刚把电流调太小了吧  拧到最大上电 0.023 好像正常了 再量一下果然正常了

终于有了 上CPU 内存 散热器 顺利开机  上硬盘拷机半小时 一切正常

发一个故障件的合影 左边的俩是秦桧夫妇该骂该踩该扔   右边的吗是被冤枉的岳飞 那本人就是 你们自己想 .......

网友:
进水机器修主板有没有烤啊 还是就刷刷修好就装起来了

网友:
严重的大面积进水的会进烤箱,这种的不进

网友:
这个属于轻微进液 用不着烤的 如果大面积的肯定会进自制的干燥箱 干燥的

网友:
应该先烤烤,虽然进水少,时间久了还是容易发霉,技术不错,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自己设的电流表忘记转换回来了,这种事我也遇过,现在记性越来越不好了.

网友:
进水我这一般都是清完再烤一下

网友:
。。。没有楼主的习惯  转了半天还是自己的问题  要不然 早就修好了

网友:
楼主还真是耐心 细心了

网友:
干这种活要细心呀。请问楼主的示波器是多少钱买回来的呀?

网友:
楼 主好样的,E40其实就是个垃圾——问题太多。显卡是灌黑胶的。

网友:
e40全部usb不能用 南桥换了一样 供电也正常 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事估计都干过

网友:
楼主挺牛的      也挺扯淡的   不过那个工作台   我是真心喜欢    路过学习了

网友:
经典的分析进水

网友:
进水的就是麻烦!触及的故障范围较大,修起来属实不易啊!工作台挺干净的!

网友:
可以啊    可惜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有时维修自己都不知道已经做过前面的事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比较多 要烤一下板才稳妥

网友:
让我回想起,刚入行的时候处理个进过尿的联想e40,勾起了我内心的回忆,楼主果然是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