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不显

楼主(2015-12-14):
 接一台联想G475AX笔记本,开机内外屏都不显,电流0.600A,待机电流0.100A偏高。能触发,电流停在0.600A不动。先是刷BIOS,U35和U28都刷了,还是不显。查BIOS电池,没电,更换一个3.3V电池,开机也是不显。没思路,过了会偶然量3.3V电池,竞然电压成2.8V了,一般电池如果不是电路有漏电短路,电池是不可能下降这么快的。就从这里着手吧,不加电,顺着电池电压乱查,有了不少时间,最后查得南桥上一粒电容漏电,拆后正常,桥上电容故障时有一边0.98V,其它电容是没有电压的,正常情况下,电容那边电压是电池电压3.3V。对笔记本维修不熟,很少发贴,常在论坛签到,要分太难了,又想多学习,一下载就去10分,希望各位能给点分。

网友:
我宏基amdcpu笔记本电流0.4左右,不装cpu电流慢慢升到1.2但马上自动关机,不知是不是散热问题,不装风扇,的,高手帮忙分柝下

网友:
现在这种格局想攒分要多发帖子,以前那种一贴赚几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另外辛苦搞出来的通病类故障,尽量加个权限。客户都能在百度直接搜出来,能收上价格吗

网友:
这应该是g475的通病了

网友:
我今天也是量到电池没电  然后拆电容

网友:
客户来拿机器 又不行了

网友:
把电池取掉    就可以开机    现在头都是晕的

网友:
待机久点估计能摸出来

网友:
装上电池待机就偏高     彻底没有思路了

网友:
鼓励发帖  桥上的那个电容 属于个小通病了

网友:
桥上的坏电容是在左下角吗?

网友:
这款机子上次有人发过了。。机器不跑码把那个电容去掉就好了。。实际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对啊 G475通病 这个常遇到  不行就换桥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是那颗电容呀,小弟还没修到过呢

网友:
现在有台电流上到0.9A的。BIOS刷了 。电池换了。电容去掉了。电压复位啥都有。 哎呀,头疼。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 不过楼主 能准确查出电容  很牛气 方法不告诉一下吗?

网友:
我已经遇到了 证明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