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供电95831新发现

楼主(2015-12-14):
  联想G470,板号LA-6751P, 客人反应是开机就放电影就死机蓝屏,接手后,用鲁大师测试,一测试就蓝屏,把独立显卡禁用,用鲁大师测试一切正常,给客人报价是显卡坏了,换显卡,客人回复后放烤箱考,准备换显。
  两天后,显卡到了,拿出主板,考了两天,看是不是就有改变了,装机测试,结果是电流到0.35掉电重启,心里想完蛋了,烤的都不亮机了,客人的机器是可以亮机的,心里拔凉拔凉的,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修啊,测电压CPU供电没有出来,拆24脚电阻, 触发0.5掉电,CPU供电有出来,看来CPU供电芯片没有坏,但是会掉电好像是不对的,正常应该是不会掉电的,示波器测试,那个电感电压先掉,内存供电先掉,准备开工内存供电芯片。
测PU501的10 和4脚电压,4脚电压会和1.5V的高低尔变化,看来源,去掉PC501也是一样的问题,测电阻PR507一端有稳定的5V一端在跳变,换100欧电阻,开机OK!
   修机时间不多,发表要2小时,大家给小白加加分吧,感谢!

网友:
楼主威武

lvjingang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换了没有阿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真细心  给赞

网友A:
上次我有台机器也是这样看电影蓝屏  弄好久

网友B:
帖子是发了,只是差了一个示波器比较掉电的快慢图上来让我们这些小白看

网友:
现在修台电脑又便宜,人工那么贵,前几年,还可以,而现在维修的价格等于变相降价,同行辛苦了。

网友C:
内存1.5V,导致的蓝屏,掉电,不出CPU供电? 为啥禁用独显就OK,我有点跟不上节奏啊

网友D:
你是各个供电和哪个SLP3比较还是单纯拿两供电比较?

网友E:
这个95831的新发现是什么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95831的新发现是什么啊

cpu的供电没有出来,不一定就一定是CPU 哪里的问题,也要看看别的地方供电哦

网友:
此小白不简单,修的不错

网友:
我是冲着标题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各个供电和哪个SLP3比较还是单纯拿两供电比较?

就是在强行开启CPU供电的情况下,拿CPU供电与内存供电相比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1.5V,导致的蓝屏,掉电,不出CPU供电? 为啥禁用独显就OK,我有点跟不上节奏啊

这个问题,我也是有点不明白,就是发表出来希望有人会解释,这个就是事实,无可辩驳的事实,只是不明白缘故!

网友:
这回掉电还是多亏了示波器啊,不然哎。以后没事是得学学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是发了,只是差了一个示波器比较掉电的快慢图上来让我们这些小白看

下一次发表一定发示波器图上来!

网友:
没有换显卡,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有台机器也是这样看电影蓝屏  弄好久

拿你的蓝屏是怎么搞好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这个电阻不良,导致供电不稳定引起的故障吧。

网友:
我最近也在为G470心累。。本来花屏换显卡好了。。是在我手上测试都正常的。。拿客户手上就不行各种花,,,哎

网友F:
估计是显卡有问题 在烤箱里时间长了 把显卡考好了  电阻烤坏了 只能这样解释

网友:
因祸得福?

网友:
有波就是好,没波空跺脚!这思路这手法,作为真正的小白必须向你致敬!

网友:
功夫不错,修的很辛苦。

网友:
冲着标题来的。。。楼主没撕贴纸就敢烤板???

网友:
师兄  请教一下  断开24脚  CPU供电还有  怎么就知道芯片正常

网友:
显卡换了吗  中途怎么出了岔子

网友:
这个板子手上还有一张 也一直没修好

网友:
楼主拆了的24脚电阻有没有装上去啊 没装可能会影响CPU性能

网友:
感觉没有和标题对起号来

网友:
楼主到底是显卡引起故障,还是内存供电引起故障

网友:
请你注意些哦 小心封号

网友:
非常不错 加分 示波器就是爽

网友:
放着放着一个电阻就坏了,不是进水少见啊

网友:
烤两天,问题就显现了,还好没换显卡。楼主赚了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显卡有问题 在烤箱里时间长了 把显卡考好了  电阻烤坏了 只能这样解释

我也认为是这样,显卡考好了。电阻烤坏了

网友:
也许故障点从一开始就是内存供电哦呢,倒是为什么集显就没有问题呢

网友:
修板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路。

网友:
这故障不用示波器是难得搞定了

网友:
这故障确实不好修,坐下静静地半天就过去了。同行不好干啊

网友:
楼主也是用双通道来抓的波型来做比较,判断那个先 掉电吧?

网友:
内存 供电,真没有想到啊,一般这种先换显卡试试.看来需要学学习了啊

网友:
修到个y470

网友:
cpu座子虚汗,也是这样掉电,

网友G:
这个故障是不是因为先出内存供电再出独显供电的原因?所以禁用了独立显卡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故障是不是因为先出内存供电再出独显供电的原因?所以禁用了独立显卡就可以显示了?

禁不禁用都是可以显示的,就是禁用了用鲁大师测试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也是小白,我也是小白,差距那么大,咋回事呢

网友:
烤了两天把真正的元凶考出来了

网友:
蓝屏的机器  故障太多了  我下回遇到了 我也放烤箱里试试

网友:
怎么用示波器看哪个电感电压先掉?

网友:
这个机器,拿到手能亮,弄下显卡掉电,后来又是5V供电不稳,看不懂

网友:
内存芯片供电保险电阻,还没遇到过蓝屏的,

网友:
楼主这思路挺好的,有个示波器图就更好了

网友:
内存供电不稳定 会造成死机蓝屏,怎么禁用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CPU 和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