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a430-p61 d1 板号DAOSW9MB6EO REV:E

楼主(2015-12-14):
神舟笔记本a430-p61 d1 板号DAOSW9MB6EO REV:E 开机卡在神舟LOGO 无法关机,像死机,诊断卡跑1F 恳求高手或修过的朋友分析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LOGO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原机备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LOGO南桥问题比较多。

原先好了半小时,装机后又不行了

网友:
看看接口有么有短路,再就是南桥了

网友:
排除外设 不行加焊下南桥

网友:
机器已经凉了 就别看诊断卡了
按卡LOGO修 外设桥等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搞得头大了,明天再修

网友:
测试64K存储器至最高640K。 . 第一个64DK RAM第15位故障。

网友:
外设、南桥。

网友:
神舟,广达代工的这种板子好像爱断线,把15v所去的上拉电阻都查一遍过去

网友:
刷BIOS 试试呢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刷 刷过不行尝试围绕南桥

网友:
修好了。网卡芯片挂了。没下雨没打雷的,就没怀疑它。搞死了。谢谢各位帮小弟分析。再次谢过。

网友:
下来看看,刚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