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USGB3-B3 求助 電路圖

楼主(2015-12-14):
能正常開機,但不定時的重開機.  求助電路圖
有一個問題 pson  正常來講是 5V  可是電源查上主機板 查是3.3V  不知道是正常 或 不正常?

网友A:
PSON为高时 3.7V左右正常,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ON为高时 3.7V左右正常,刷个BIOS试下

普通 待機 時 3.3V 刷過bios
正常來講普通 待機 pson 應該也是 5V 才對.   只是他是會開機,但是一直重開機.
求教電路圖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ON为高时 3.7V左右正常,刷个BIOS试下

3.7V,你确定不是你万用表偏差?

网友B:
只有参考GA-H61M的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参考GA-H61M的图哦!

只能在線等. 今天繼續看一下.

网友C:
兄弟,型號應該是GA-H61M-USB3-B3
好不容易才拿到的,請不吝給個分.
解壓密碼:rmadept

GA-H61M-USB3-B3 Rev.1.01.rar

GA-H61M-USB3-B3 Rev.1.1(零件位置圖).rar

网友:
现在只能加2分,下载分确涨了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型號應該是GA-H61M-USB3-B3
好不容易才拿到的,請不吝給個分.
解壓密碼:rmadept

兄弟~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型號應該是GA-H61M-USB3-B3
好不容易才拿到的,請不吝給個分.
解壓密碼:rmadept

感谢这位仁兄,已经给你加分了

网友:
有的主板pson  是3.3V的,不定时重启你先换内存,CPU,硬盘等外设试试。

网友D:
这个板不定时重启是有点难度,我前段时间也修过这个板,跟楼主一样的故障,最后查出是VTT_PWRGD不稳定造成CPU供电断开而关机重启,这板带USB3跟不带USB3都是同一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不定时重启是有点难度,我前段时间也修过这个板,跟楼主一样的故障,最后查出是VTT_PWRGD不稳定造成C ...

真的也不好修 後來也是查很久才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不定时重启是有点难度,我前段时间也修过这个板,跟楼主一样的故障,最后查出是VTT_PWRGD不稳定造成C ...

最後好像有查到… 旁邊一顆 八腳ic壞掉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