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教学白板互联网 OPS电脑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14):
先给大家来张OPS电脑和主板的全图。

前天收到客户送修的创维教学用OPS电脑主机一台,客户说机器上电后不显示,附实物图。首先把上盖取下,自已用外置DC19V笔记本电源插好后按开关,主板上电掉电确认不显示。取下电源后用万用表检查板上VCC3.3VSB待机电,VCC1.5SM内存电,VCC1.05V和VCC1.5电,VTT1.05V总线电和VSA1.05V CPU北桥模块电,CPU VORE核心电和CPU VAXG显卡电电压和对地阻值均正常。把COMS跳赗放电后故障依然,用示波器量CMOS RTCRST 实时时钟复位电压3.3V也正常。由于此板南桥为H61 英特尔系列芯片,平时修理台式机主板H61 BGA主板时也碰到过主板上电断电如此反复现象,于是采用相同维修方法。主板的对地阻值刚才已检查正常,现在把主板BIOS取下,找了一片用H61 桥和IT8772F 芯片好板(因与此OPS电脑主板南桥和SIO芯片及CPU一样所以可代用BIOS资料)装上BIOS后主板点亮开机正常,说明OPS板这个BIOS资料也是好,于是用万用表查修BIOS上8个PIN脚 对地阻值也正常(如果BIOS上信号与南桥间开路或氧化断线主板也会上电断电,这是由于南桥和BIOS 内ME模块负责整个主板上电初始化时序和南桥集成时钟分频器的控制,修理H61板时很常见故障)。同时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检查JME跳赗和面板排针及面板按键上PWR SW信号对地值和VCC3.3V电压也OK.板卡查到这已花了10多分钟。于是回头重新思考维修方法是否有漏失,突然眼前一亮发现X3 25M晶掁负载电容有点轻微氧化(因主板是用来为各中小学教学用的白板多媒体电脑,它长期在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工作易氧化)用示波波器测晶体脚为二条水平线且2脚 间也无电压差,怀疑晶体本料不良,从报废板上折料后装上,上电后主板点亮和进创维多媒体教学系统正常。至此主板不良故障修复,原来为晶体闯的货。附上相关图片和25M晶体工作原理图供参考。其它原因导致主板上电断电的现象下回分析。啊,该继续修板了。

网友:
楼主可以用美图秀秀在图片加字的,不用画,直接做图文解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