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单8屏线吗。怎么点单8,屏无信号呀!

楼主(2015-12-14):
这是单8屏线吗。怎么点单8,屏无信号呀!
好像没有错啊!用的mt561-md v2.1
屏是友达m185xw01

网友:
程序不对吧

网友:
18.5的基本都是单8啊  你的排线用的对么 !!!自己改的么

网友:
要看有几对双绞线才知道

网友:
好像是单8有左右供电之分,看看你的屏是那边供电的。

网友:
单8和单6有点像哦,,注意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