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到底如何吹显存 还有如何避免搞化塑料件?

楼主(2015-12-14):
风枪搞不下来

390度 上了助焊剂了

拆电源24pin和内存附近的mos 老是搞化内存槽何解??

风速60%-80%  温度一样 烙铁可以拆么?

网友:
吹下来????大炮筒。。。你值得拥有。。。

网友:
我都是用土炮的,温度均匀,拆接口什么的都很好拆

网友:
意思是没有返修台就风枪无解了??

网友:
上下加熱了

网友A:
大风枪加个底炉,一般刚刚的没问题

网友B:
拆内存槽旁边的零件时,可以用两个刀片或者小铁片挡住,和内存槽隔一点缝隙,那样就不会伤到内存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内存槽旁边的零件时,可以用两个刀片或者小铁片挡住,和内存槽隔一点缝隙,那样就不会伤到内存槽

我同意你說的用小鐵片火檔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风枪加个底炉,一般刚刚的没问题

這個方式也是不錯,上下同時加熱

网友:
都是BGA干下来

网友:
我们都是有锡纸隔热的

网友:
很好的锡纸。。这样就不会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