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DAOGD3保护隔离问题成功修复

楼主(2015-12-14):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索尼笔记本,版号为:DAOGD3.迅速拆机,从迅维客户端下载图纸(成功扣除下载分10分,呵呵),从迅维实地出来半个月了,修了很多台本本了,一直没时间发贴。言归正传,客户在边上等着,插入可调电源,发现无待机电流.

按照在实地学的修机步骤,先修保护隔离,测得PQ53的1脚和6脚电压均为19V,2脚为0V,PQ52的G极连接6脚为高电平此管截止,不出公共点。那么要想PQ52导通,PQ53的2脚必须为高电平,这样PR240和PR242分压得到相对低电平9.5V电压做为PQ52的开启电压,这样才能出公共点。请看下图:

接着查PQ53的5脚为0V低电平,没问题,再查PQ56的2脚也是0V,说明PQ53的3脚也不是由它拉低,最后就剩下-VAOFF了,肯定是它的拉低了3脚。因为客户急着要,不停的催,要快点,她有急事,我心想,有些事太快了就味道了,呵呵。所以也就没再往下查了,直接去掉PQ53。装机后成功亮机。附此机的亮机图:

网友:
借此机会感谢实地月饼老师和黄老师在我毕业后还耐心不断指导我。非常感谢!

网友:
简单直接,客户急那就一步到位。

网友:
直接拆掉那个保护的就行了,我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索尼出了名的保护多。
你要是不拆PQ53,可能还要修好久哦

网友:
sony的隔离电路做得比较好,也不太好修!给你加分赞一个

网友A:
有些后级故障还会导致功能故障

网友:
拆了不用上一个好的嘛?这样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后级故障还会导致功能故障

因为客户着急要,所以先收了钱,让她回去用,等后级故障出来了再帮它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客户着急要,所以先收了钱,让她回去用,等后级故障出来了再帮它修。

要是还有别的故障客户过来就有嚷嚷,希望神保佑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还有别的故障客户过来就有嚷嚷,希望神保佑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是迅维出来的同行,当然会嚷嚷,但是,客户哪会知道,出了问题自然是另一个故障了,当然,我也不想这么解决,这不是客户急着要,权宜之计啦,本店家大业大,对客户负责,保修三个月的。没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加分,祝大家生意兴隆,事事顺心!再次感谢!

网友:
这种修法只是权宜之计,就怕有隐患。

网友:
对待这样的客户就得这样

网友:
这样电池模式会串电的,

网友:
学以致用才是王道

网友:
直接拆掉PQ53        电池适配器一起用  不影响吗?

网友:
有时客户就这样,维修的慢慢来,

网友:
有时间还是不要那么直接,电池是否冲突

网友:
确实,这样修就行了,别研究了,也赚不了多少钱

网友:
这样也行 佩服佩服

网友C:
你拆了PQ53,PQ52不一样还没导通吗?

网友:
何必这么着急,迟早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迅维出来的同行,当然会嚷嚷,但是,客户哪会知道,出了问题自然是另一个故障了,当然,我也不想这 ...

好吧!家大业大……

网友:
感觉有点不负责任

网友:
实地远程的技术就是叼

网友:
应该彻底解决才好,别有后遗症。应急未尝不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对待这样的客户就得这样 简单直接,客户急那就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了PQ53,PQ52不一样还没导通吗?

PQ52   p沟道  两个电阻串联分压。。9V左右  相对低电平。。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