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长绿毛的G470!!!

楼主(2015-12-14):
中午同行送来一天联想的G470。说掉电,待机偏高!
上可调待机0.09A。拆机,,,,卧槽这主板都成这样了!

商量好价格开始维修:
开始洗刷!,,,,处理好之后,对主板各大电感大值,均无短路,上电,待机还是0.09按下开关触发电流跑到0.34左右停住不动了。
实测整版除了集显,CPU供电之外,其他电均已有了。以为芯片组是HM65的,按照6系列的时序,这时候CPU收到两个PG就改发SVID产生CPU供电了。实测两个PG军正常,因为没有示波器,无法测SVID波形。一看芯片是95831,有是进水部位,心凉了。u估计,,,,,
         测95831的开启有3,3v测主供电的时候发现没电压。

          追查CPU_B+的来源,是保隔经电感PL901转换过来的,

电感另端19v,这端没电压。仔细一看电感腐蚀太严重了,拆下电感发现焊盘都烧掉了。
             重新清洗焊盘沿着焊盘旁边吧线掰开,吧电感焊好。上电还是没有主供电,测电阻PR941与电感PL901断线了。
              飞线
就在飞线的时候发现CPU一路的上官好像有问题,看上去腐蚀的也挺严重的,一侧发现上官G到S短路了。我天这u还能保住吗?
          更换之后上电,按下开关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到1A多。
               心里大喜,街上屏幕开机亮了。
             这的没有想到这了U还能保住,上官都挂了U居然没事。开始装机。测试键盘发现键盘坏了,更换OK。
             测上网的时候发现不能上网,难道网卡挂了。
             查电路图看到网卡位置号为u26,就是腐蚀的这个位置 更换网卡,故障解决。
              上传了点位图有需要的下载:

网友A:
吕大神,,好厉害,这样也修好,,思路刚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吕大神,,好厉害,这样也修好,,思路刚刚的!!

呵呵,师兄过奖了。惭愧惭愧啊

网友:
真是进多液液

网友:
多么简单的维修,为什么我碰到的都很难

网友C:
会了就不难,难的就是不会的

网友:
看着写的容易,自己修又不一样了。进水机有时真得看运气。

网友D:
好厉害,本来今日我也想修一下进水的机子,最后还是放弃了,修不好,师傅又要说没有三两三,你就别上梁山的话。所以就懒得管,爱谁谁

网友E:
思路清晰,高手,有点快刀斩乱麻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师兄过奖了。惭愧惭愧啊

你是师兄,,,叫俺帅哥就行。

网友F:
进水机。都麻烦。 这个修得还算顺利。楼主高手修机,就是简单明了。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高手,有点快刀斩乱麻的味道

多谢夸奖其实这个机器很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厉害,本来今日我也想修一下进水的机子,最后还是放弃了,修不好,师傅又要说没有三两三,你就别上梁山的 ...

反正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因为修好了之后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了就不难,难的就是不会的

呵呵依然记得强哥说的这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机。都麻烦。 这个修得还算顺利。楼主高手修机,就是简单明了。已加分。

多谢多谢,其实只要细心就好,真正不还修的换谁都不好使。

网友:
技术果然不是盖的。厉害啊,向你学习。

网友:
进水机器如果是一下机器还是很好修的,主要就是看进水的地方,好好查就会结果的,楼主确实可是厉害。维修就是有速度。

网友G:
修这种东东要死好多脑细胞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H:
进水机所有人多头疼的,思路好,修机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因为修好了之后不稳定的。

这就是我们这的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水机所有人多头疼的,思路好,修机快

谢谢夸奖。是这台机器不怎么难休而已

网友I:
稍息,立正!向大神学习~

网友:
这技术不错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稍息,立正!向大神学习~

多谢哦。下次不要这样了啊,会被扣分的你

网友: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看高手修机有种流畅的感觉

网友:
这么烂都能修好,让我早就放弃。就冲这点给你加分,顺便吸收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哦。下次不要这样了啊,会被扣分的你

谢谢,知道了。。。。。。

网友:
修的不错,楼主技术杠杠的,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要处理好啊。。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是哪个地方引起的待机偏高呢?

网友:
这样的看着都没有信心修好,吕师傅厉害啊

网友J:
不错不错,就是少了个示波器。发工资了我自己买一个去。然后用几天了就带回家,让老板知道示波器重要啊。吕大神可要经常发帖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这种东东要死好多脑细胞

这个还好办了,最怕软复位,干桥干EC又干BIOS的。那才叫做一等的虐待我们维修人员。不懂的人还以为我们故意收他费用高呢

网友:
大师,进水这么历害都还能修得好,

网友:
哈哈,进水长绿毛了还能修好,佩服啊,上次修一个进白酒的,呵呵,直接自来水冲洗,放烤箱烤烤拿出来测试好了。。。

网友:
最怕修进水,我这有个明基本本,进水时间长了,也没短路,待机有点高,不触发,修了两天没修出来,放一边了,楼主厉害!

网友K:
6666  修的不错  腐蚀的蛮严重的啊 (你知道绿毛啥味道不)

网友:
看着都没心情修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时序很熟,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不错, 效果很好的

网友:
进水进的好恶心呀

网友:
如果是我修着机器,先请它到厕所洗个澡,再烘干

网友:
进水成那样了   ,还没烧什么东西

网友:
这样的机子这么快就好了,厉害

网友L:
这个进水不难修,还好没烧其他地方,只是氧化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进水不难修,还好没烧其他地方,只是氧化断线

没错,当时看到主办的时候,还以为会很难修的,没想到还行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不错,就是少了个示波器。发工资了我自己买一个去。然后用几天了就带回家,让老板知道示波器重要啊。吕 ...

我去你还自己自备了示波器,很下本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6666  修的不错  腐蚀的蛮严重的啊 (你知道绿毛啥味道不)

难道你知道那绿毛设么味道?

网友M:
高手,这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M:
高手,这都能解决

请下次注意你这个很容易被人为是灌水哦。

网友N:
前段时间遇到一台一样的 也是那部分进水 也是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前段时间遇到一台一样的 也是那部分进水 也是这些问题

那个地方容易进水

网友:
看你修起真挺顺手的,上管都短了,U没坏,95831也没坏,运气真好。

网友:
给力有耐心

网友O:
楼主太牛,如此问题要我早就打包让其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太牛,如此问题要我早就打包让其走人。

看似像是很厉害但是最后问题也不是很大

网友:
貌似我又明白了什么,早上遇到一台情况差不多,我那是隔离电路进水,当时还可以触发的 ,我也没有测试 直接把腐蚀的管子全换了 ,充电芯片也换,换了差不多加电 待机都没有了,,搞了2小时放弃了,,哎,

网友:
呵呵这都能修

网友:
技术不错心又细,看你修的好轻松。多谢分享!

网友:
进水机有时维修成本太高了,收不起价,无赖放弃

网友:
进水机子要心细,而且要有耐心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进液这么严重还能修好。

网友:
学习学习,很好的资料!

lvjingang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都修好了 下载的新机子没有保号 没有图纸的修死人

网友:
lz确实厉害,好多进水机,轻微的洗洗就可以,严重的进水机器件氧化修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是掉水里了吗?进水这么严重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进的好久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修进水的确实幸苦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思路刚刚的!!耐心大大的!!!

网友:
很细心,进水的机器就是要有耐心。思路也很清楚

网友:
很典型的进液维修,很不错,细心,也真幸运

网友:
仁宝的点位图文件很大吧。

网友:
不错,成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这个本太命大了。CPU供电烧成这样U居然还没坏。

网友:
步步到位,,,,,,

lvjingang -4 【严管版块】多次恶意灌水

网友:
好有耐心啊

网友:
上管都挂了U居然没事,真是太奇迹了。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这水进的,楼主注意下进水的MOS管子,有时候过一会儿会直接坏掉

网友:
进水机要么秒要么修的头痛欲裂的

网友:
我去!!这都能修好!!要是我早就放弃了!唉  技不如人啊

网友:
这都修好了,楼主给力呀

网友P:
长绿毛的修好了,返修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P:
长绿毛的修好了,返修的多

还真让你说对了,今天拿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让你说对了,今天拿回来了。

=    = 我也想这么说的  没想到还真回来了

网友:
这 腐蚀得挺恶心的样子,给你加分了

网友:
维修的比较用心,

网友:
进水机。都麻烦。
楼主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楼主厉害啊,有点图就好修点,

网友:
进水成这样的了,有点难搞

网友:
这板子要是我先放洗洁精放水龙头洗刷刷先再说了,刷好就放BGA烤干慢慢修

网友:
感谢 ,我也碰到此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