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 触发不显示,电流冲上0.83又掉到0.26,刷BIOS解决

楼主(2015-12-14):
三星300E4A ,开机直接冲上0.83,然后掉到0.26。怀疑显卡问题,测量没发现明显短路,再开机量电压,发现掉到0.83时供电齐全,且示波器测得内存AD线有数据读取动作。0.26A没有显卡供电。怀疑BIOS问题,论坛搜了一下,找到了想要的BIOS,刷上开机显示了。屏轴螺丝柱也坏了,AB胶修复。
附上BIOS 地址,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3700937。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A:
AB胶这样牢吗 我都是选择吧轴都包裹在AB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胶这样牢吗 我都是选择吧轴都包裹在AB里面

AB胶还是可以的,经常粘联想Y系列的本子,就是气味太难闻了额~

网友:
上次修到这款机,都没修好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