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LZ7开机瞬间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14):
联想U310板号LZ7开机电流0.11瞬间掉电又自己上电再掉一直反复,但是有时开机能亮但是多数掉电,掉电时CPU核心供电没有,芯片95831B7脚开启电压1.1几正常,SVD脚有电压无波。进一步测量发现掉电时没有PLTRST,先看看桥部分,本着由简入繁的原则先试换25M晶振Y2结果开机不再掉电,经过反复多次开机都正常亮机,证明原机Y2可能性能不良。

网友:
又是一个25M晶振损坏的案例?不会是旁边的谐振电容漏电啊?我碰到好多吹吹就亮了,换了晶振还不行,需换谐振电容啊。。。

网友:
我修个DELL的上电0.12不开机也是25m出问题

网友:
鼓励发帖 经验不错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真接换25M秒掉。

网友:
一般晶振坏了,都是连旁边两个谐振电容一起换的

网友(2017-09-04):
一般晶振坏的碰到的少,碰到桥坏的多啊!

网友:
现在有很多25m晶振出问题吗 我还真没有碰到过

网友:
晶振坏我基本没怎么碰到过,在厂里维修时偶尔能碰到,反正哪里坏了都正常,修好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