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昂达RS790GX+的CPU电路出现短路维修

楼主(2015-12-14):
下午一个客户扛一台机来说,电脑开不了机,让我看看。打开机箱

是一块昂达昂达RS790GX+A770的独显大板,他说50元你修吗?我说先看看,上电,风扇转了一下立即就停,这里就要注意了,这个风扇也是坏了,拿开CPU风扇,一看是HD9550的CPU,(记不清了),心里有数了。
好吧,修板50元,换风扇25元。你看修吗?这个客户是一个玩游戏的,他说,好吧,无问题,不过你能快点帮我修好。
我说你今晚来取机,支开了客户立即动手。拆开CPU场管上面的散热片,一看立即发现了问题:

图中有一相的电阻2R2糊了,为了安全,这一相的3个管我全部换了。
再观察一下芯片周围,又发现一个2R2的电阻烧糊了,立即换了,这时测一下对地阻值,400多,正常。
上电,一路欢快跑码,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技术不错心又细,看你修的好轻松。多谢分享!

网友A:
这里2.2欧姆电阻烧毁原因推测是电源管理ic损坏引起,建议一起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2.2欧姆电阻烧毁原因推测是电源管理ic损坏引起,建议一起更换。

每看一帖有你的回复都要认真看一下,向你学习好的经验。

网友:
2.2欧电阻烧毁同时上下管对地阻值也会变大。芯片周围2.2欧电阻推测是连接本身主供电引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2.2欧姆电阻烧毁原因推测是电源管理ic损坏引起,建议一起更换。

多谢你的提醒,我当时也挺担心这个问题,这个主芯片是RT8855,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修好测试了3个小时,未发现问题。

网友D:
MOS管烧坏有时候会导致2.2也烧    不换就一直烧MOS管

网友:
用示波器..打各组供电..会出现杂波   长久后...就会继续烧东西...所以一般要更换...主供电IC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就这问题收50元,即使客户在边上,他也不会说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2.2欧姆电阻烧毁原因推测是电源管理ic损坏引起,建议一起更换。

这个应该是反馈导致烧的,管理ic应该没事的

网友:
客户好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看一帖有你的回复都要认真看一下,向你学习好的经验。

多看看吸收下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烧坏有时候会导致2.2也烧    不换就一直烧MOS管

是的,这两者工作是连锁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你的提醒,我当时也挺担心这个问题,这个主芯片是RT8855,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修好测试了3个小时,未 ...

那就好,这里2R2电阻烧毁与MOS管击穿和电源管理IC损坏都有关系。

网友:
如果连IC也一起换的话应该比较稳妥,不过赚的钱就少了

网友:
这简直就是秒啊  我修板就不喜欢观察  所以走了 不少弯路

网友E:
2r2电阻是怎么糊的,灰尘太多还是, 烧了的

网友:
哈哈哈  客户给你定价格。看来是在别家问过

网友F:
以前也碰到过mos管G级阻值变大的,一直烧,没想到是2R2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r2电阻是怎么糊的,灰尘太多还是, 烧了的

是烧湖的,你没有仔细看帖子,元器件表面灰尘太多也会引起本身工作过热也会烧湖。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以前也碰到过mos管G级阻值变大的,一直烧,没想到是2R2的问题

2R2电阻在这里作用是限流保护MOS管导通工作的,一旦本身内部阻值变化的话,就会造成电源管理IC对应驱动引脚输出工作电流过大就会烧MOS管。

网友:
2.2欧姆的电阻坏人很少呀。我修人管子烧的。这个也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R2电阻在这里作用是限流保护MOS管导通工作的,一旦本身内部阻值变化的话,就会造成电源管理IC对应驱动引 ...

谢谢解答

网友:
呵呵这个50元也收的可以,反正不算大问题

网友:
我现在修 台式机的主板价格都是80开修 现在物价 房租都在涨 每天那有那么多坏的 还有就是现在竞争也是比较的大。我们这维修比较的统一 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网友:
是我修的话 有料也会换CPU芯片的。保险

网友:
楼主是一个很会修板的人,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烧湖的,你没有仔细看帖子,元器件表面灰尘太多也会引起本身工作过热也会烧湖。

Neco哥,能推荐几本电子基础知识的书吗?

网友:
  楼主好运气。IC就不换先。等下次来了再换再收钱。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Neco哥,能推荐几本电子基础知识的书吗?

我家里有要不要卖给你

网友:
2R2电阻是限流保护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有要不要卖给你

拍个照看看。有兴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拍个照看看。有兴趣。

就是以前学校里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以前学校里发的。

重点对我有帮助就行。

网友:
那么好的技术才修50元真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