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50寸 鱼儿机显示器 黑屏 修复 带原理讲解 大神 勿喷

楼主(2015-12-14):
客户送修鲨鱼机显示器  ,开机用一两个小时黑屏  , 测高压板EN 和PWM 电压均5V。  正常。 怀疑高压板有问题  想把高压板去保护 便先手动拉低高压板的EN在恢复5V 。(相当于给高压板刷新复位)  看是否能正常开启,    多次测试无效  。再测黑屏是高压板 工作条件 发现黑屏时高压板电源24V 掉电这时候按驱动板开关键关机  开机 24V 也不能恢复  只有拔掉交流电才能恢复   怀疑是驱动板 给电源板的开机信号异常(ON/OFF) 改线 把电源的开机信号和驱动板的 背光开启(EN)接到一起  测机故 不变 依然黑屏   测  电源板开机信号电压始终5V不跳变(正常)现在可以确定 是电源板出了问题  跑线路得出图纸 工作原理如下待机前的电路没有画出来 ,交流电接入 整流滤波产生300V 待机电路工作。待机电路产生+5VSB,+5VSB供给驱动板。驱动板开机产生ON/OFF返回电源板 供给Q500(实际料号是Q503)  Q503导通拉低光耦负端  光耦导通 经三极管放大成开启型号  供给PFC(300V升压至380V 左右) 和PWM 电路产生24V 和12V(供给PWM 电路的开启 是经过阻容延时开启三极管再到PWM 芯片)   。 当24V 或12V瞬间电压过高时击穿Z500或Z501  使Q502导通拉低光耦供电   使PFC和PWM 电路停止工作  同时Q502拉低了Q501基极使Q501导通将+5VSB 加到Q502基极 使Q502持续导通 实现自锁(这就是为什么 24V掉电之后 我开关驱动板 或者强行拉低电源板开启都无效的原因 一定要拔电等+5VSB 放电完 才能插电重新开机)

好了原理分析完了该修机了  我的这个机子是工作两个小时就保护掉电 怀疑是有器件热稳定性不良  具体的应该是能拉低光耦供电的两颗三极管和两颗压敏二极管   管他的 来莽的 直接用风枪吹  一个个吹 当吹到Q501 时  瞬间掉电  废话不多说了嘛  原因就就是 Q501  热稳定性不好 一热了就漏电导致 Q502 导通误保护

后面 该上图了

注: 发帖 画图不易 求加分  版主大大 你看我这个帖子如何 加个原创币可好呢?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

网友A:
怎么我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看不到图片呢

我用的外链图片 你刷新下呢

网友:
搞不懂为啥 外链高清图显示不了

网友B:
有点看不懂 不过修好就行 但是要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懂 不过修好就行 但是要继续努力

多谢吧主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懂 不过修好就行 但是要继续努力

非常感谢 多谢吧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