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OPS电脑 主板上电断电故障维修2

楼主(2015-12-14):
OPS电脑和主板图处仍采用实物图供

分析用。南桥VCC1.05V核心电实物图和产生线路图如下

:今天早上在修理客户的OPS电脑时,发现机器风扇能转,主板上电断电故障反复如此。先是用万用表检查主板待机VCC3.3VSB,内存VCC1.5VSM,VCC1.5V和VCC1.05V电和CPU 总线电和CPU核心电的对地阻值都 正常,BIOS上信号对地值和资料也OK.用示波器打X3 25M晶体波形OK.由于主板上电断电,分析前二步信号已正常可排除与之相关元器件为好的。那最后引起主板通电断电的原因还有:主板关键电压未产生,主板欠压保护了。于是用示波器利用间隙检查内存电和波形输出正常VCC1.5V待机电,当检查PQ22,PQ28 S板时为0V,参考工作线路图应为VCC1.05V.它由U6A LM358和PQ22,PQ28线路稳压产生。依时序检查PQ24 B 板SLP-S3信号3.3V高电平OK,查PQ24 C极为5V电压不正常(正常为0V),当量到PQ24 C极时为5V 高电平(正常此时序为高进低出再使后级低进高出)。用万用表量PQ24 C极值为200欧(正常为450欧),取下PQ24 1AM 39N04三板管后,换一个新料后量此C极电压已变为0V,查PQ23 C 极3.3V电压OK.运放芯片条件工作正常后PQ22 S极输出VCC1.05V南桥电OK.此板重新量测各电压正常后上CPU和内存条主板点亮开机OK,板卡装入OPS整机后归还客户。修理过程到此结束。

H61 BAG VCC1.05V供电线路和图片.zip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

网友:
这是台电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