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发个三星 50寸 电源板 原理分析贴

楼主(2015-12-14):
工作原理如下
待机前的电路没有画出来 ,交流电接入 整流滤波产生300V 待机电路工作。待机电路产生+5VSB,+5VSB供给驱动板。驱动板开机产生ON/OFF返回电源板 供给Q500(实际料号是Q503)  Q503导通拉低光耦负端  光耦导通 经三极管放大成开启型号  供给PFC(300V升压至380V 左右) 和PWM 电路产生24V 和12V(供给PWM 电路的开启 是经过阻容延时开启三极管再到PWM 芯片)   。 当24V 或12V瞬间电压过高时击穿Z500或Z501  使Q502导通拉低光耦供电   使PFC和PWM 电路停止工作  同时Q502拉低了Q501基极使Q501导通将+5VSB 加到Q502基极 使Q502持续导通 实现自锁(这就是为什么 24V掉电之后 我开关驱动板 或者强行拉低电源板开启都无效的原因 一定要拔电等+5VSB 放电完 才能插电重新开机)

这个显示器的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6676-1-1.html

网友:
图文并茂,好文章!

网友A:
要拔电等+5VSB 放电完 才能插电重新开机,,是不是不放电电路一直处于自锁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拔电等+5VSB 放电完 才能插电重新开机,,是不是不放电电路一直处于自锁状态?

保护电路只要+5SB 在就一直处于自锁状态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感谢楼主

网友:
可以学的东西.............

网友B:
学习了,要是有原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要是有原图就更好了

这种机子不好找原图哦 都是 后期改装的

网友:
文章很精彩,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