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的笔记本开机几秒掉电多开几次才进系统

楼主(2015-12-14):
(无正文)

网友:
有没有NEC打电容

网友:
应该就是大电容,楼主改了就好

网友:
电容可能性大,要就是3V5V供电部分,或者温控部分。

网友:
宏碁什么型号笔记本

网友:
你这样问有很多种可能   如:主板有短路     或不良,或外长短路或不良都有可能    建议讲下掉电电流到多少讲下      如你不是维修员   建议你找家维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