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出内存复位维修。

楼主(2015-12-14):
这几天修到好多b460,,一般都是待机烧,或者cpu上管,这好像已经是通病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不出内存复位案例,在不出内存复位前,其待机和cpu已经搞死,内存smb也有波形,   明显,不是内存的正确地址,而正确定地址在这里      显然与上面不符,即然然后这样,我们就按不跑码修。。。首先测了一个    发现正常,当然 cpu已换,万般无奈,一统儿测,,没招,干bios,不行,经过这么一折腾已经很累了,最后再往回想想,即然内存i2c地址不正确定,复位肯定不出,哪是什么原因呢,,,pch me模块,发现有3.3v 。也正常,就算这个不正常,连ic2波形都会没有的吧,,即然有波,难不成是档什么了吗,。即然按不跑码修。又测pch的 pci模块,测了一圈,没发现异常。。最后测到    lpc 发现有一根lpc值比平常要大20欧的样子,什么节奏。。。,心里一顿欢喜,,翘起ec这块,对地测ec,无穷大,我擦,这ec我在修待机的时候我换的新的,难不成这么巧,坏了??还好买了两个,立马再换一个,哗哗的,上来了。。。。接屏亮机。。。。。。。       欢迎还有遇到不出内存复位顶贴、跟贴,大家一起讨论。。。。最后总结,内存要出复位,首先i2c地址要正确,再考虑后面的。。。。。。。。。

网友:
这个是楼主原创么?感觉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的啊,而且还是有图片的呢。

网友:
谢谢,下次遇到了我可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