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过手脚的y450主板维修

楼主(2015-12-15):
联想y450主板,是我的一个本地客户换板后我当料板收的,花了30个大洋,客户说让朋友看过主板有短路,没有显卡供电小板,他没有带来 ,我也没好意思要,放了很久了,之前有同行想要,那个时候还一点都不会修,放着也没有用,算30个大洋卖给他,他闲贵了,让我先放着,需要的时候找我要。。。。不多废话了,进入正题。加上显卡供电小板和电源小板,接上可调电源,按开机键,只听电源‘踢踏’一声,板子有短路了。(菜鸟一个,没有先检查主板有没有少件,和打对地阻值直接就上的电)这下确定板子真的有短路了,断开电源,看了看主板,发现CPU供电芯片被焊过,用表测cpu供电两上管其中一个击穿了,换掉坏的上管以为搞定了,一通电,上管又烧了。。。论坛里查了查,说烧上管供电芯片也坏了,也要一起换,说换就换,换掉供电芯片和上管,怀着激动的心情通了电,电流正常了以为就这样修好了,接上屏开机,电流刷刷往上跑,看着都是要亮机的电流了,可是就是不亮,一下就掉电了难道cpu烧了?换了cpu也一样。。。再换bios,症状一个鸟样。难道是显卡坏了。这个机器显卡供电小板容易坏,我这小板确定是好的。那就是显卡坏的可能性最大了。哎 !只有用万用表查查显卡了,我左查查,右查查。居然发现敌情了显卡和北桥之间的两耦合电容被别人扣掉了!!!@#$% 这是补上的两耦合电容
接上电源久违的联想logo出来了,以为这样就完了。no!no!no!开机亮一会准时掉电又换了散热器,也是一样掉电,怀疑之前换过bios,觉的bios可能性不大,还是查温控电路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u30第一脚0v,+3v经过r461一个0欧电阻到u30的第一脚,我在板子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了r461
电阻去哪了呢?又被别人搞掉了补上电阻,装个系统,最后一切正常
这下我明白了,那个客户不是让他朋友看的,估计是拿去修,维修的人报价他觉得太高没修,维修的给动的手脚。菜鸟一个,都是胡乱修的,自己的板子死马当活马医,高手勿喷

网友:
楼主技术太厉害了,这个板估计很多人都搞不定。

网友:
楼主这也叫胡乱修,高手呀

网友A:
菜鸟也能修这样的 呵呵 是不是旁边师傅指导

网友:
二修的板子不好修啊

网友:
不错的一次维修

网友:
高手,有思路

网友:
楼主技术进步得很快啊,这样难修都能修好了

网友:
一个字, 牛逼

网友:
上家基本的职业道德都没有了,自己修不了,让别人也没法修。

网友:
是我直接拿19V在板子上截

网友:
这掉件掉的够多的

网友:
是我都不会找得到呢,厉害了,给你加加分

网友:
我想知道你这个屏是插在哪里的,vga也没看到线啊,我也想弄一个,请指教一下

网友:
楼主也是大师级的

网友:
楼主和谁学的哈 技术很好哈

网友:
技术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修的这么好还这么谦虚!!你这个逼装的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也能修这样的 呵呵 是不是旁边师傅指导

估计不是一般的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