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一帮

楼主(2015-12-15):
我有好几个显示卡。进PE,在不驱动显示卡的时候都能用。在WIN7下一驱动就蓝屏。在XP下有一点小花。卡在动那不进系统。要是不驱动就能进。请高手指导一下。我要修好

网友:
量量各供电稳不稳定,一般GPU关系可能大点

网友:
加焊显卡,或换芯片,显存,一步一步来,别心急

网友:
GPU坏肯能大些

网友:
是不是GPU加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