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5-12-15):
客户拿来时候说能听到声音机器不亮  二话没说报价留机  走后开始拆机器 拆完加焊显卡  NND没亮 怎么回事故障还是那个故障  没有办法示波器走起  EDID已经有没有读屏  拆开一看我擦屏幕电容电阻腐蚀了 报价换屏 修复开机LOGO完美出来   我只想说 现在只会干显卡和桥  别的都没有想

网友:
其实这也挺好的,总比些只会做系统的维修好多了吧!想问下如果主板坏了不是桥那你怎么办呢?

网友:
屏电容怎么腐蚀的?

网友:
干了才知道,不干不知道啊

网友:
还是细心点好,,有很多故障仔细观察都能看出来的

网友:
估计是进水了才成了这样子

网友:
一般还是留机后查看再报价,

网友:
屏的问题楼主也太牛了直接干显卡

网友:
排除法喽,从基本做起

网友:
这故障 屏屏线显卡   没别的

网友:
检查外观很重要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机有时会暗屏led的 我直接先换屏直接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直接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