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S接口硬盘能改SATA接口吗?

楼主(2015-12-15):
手上有个SAS接口的固态硬盘,如果将SAS接头焊下来直接换成SATA,硬盘能用吗?不行的话有什么办法可转成SATA接口在普通电脑上使用?

网友:
做个移动硬盘不错

网友:
应该不能用,看看有没有转接头什么的

网友:
容量只有100G,做移动硬盘小了,再说也没有SAS接口的移动硬盘盒或者易驱线吧?

网友:
没有做过,但是好像用这个的转接口吧

网友:
有转接线的,但是也不一定能在主板上用。

网友:
SAS控制器向下兼容SATA SATA控制器不会向上兼容SAS

网友:
不行的指令协议不一样的

网友:
спасибо 真正的U指令 WDR死ROM恢复工具

网友:
我也有一块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