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楼主(2015-12-15):
联想E420有待机,就是不触发  听朋友说D95280容易坏     目前不确定是不是它坏了求大神帮忙啊  !

网友:
有待机电流还是待机电压。

网友A:
待机电流是0.008,没3V5V  D95280才是好

网友:
这机器一般95280坏,是没有待机的,多数加热一下就能开机。你要确认确实有待机,还是保护隔离保护了,先测有没公共点电压

网友:
不触发按时序查吧

网友:
直接换,这芯片现在也便宜了。一共修了不下50台同样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是0.008,没3V5V  D95280才是好

那大哥3,5v是触发了以后才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大哥3,5v是触发了以后才出吗?

对,插电源瞬间有3V5V,1秒左右,过后就没3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