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4X开机故障求指教

楼主(2015-12-15):
华为荣耀4X电信版手机,故障现象:按电源键可开机,但开机后随即就关机了,不能进入到正常使用的状态。该机相关的现象还有:1、插上充电器不能开机,只能在不插充电器的情况下可以开机,显现上述现象;2、插上充电器没有充电的反应和指示,手机左上角的指示灯也不亮。
声明:电池是取下后单独充满电的,不怀疑电池电量问题。
该手机故障经过:正常使用,因未及时充电,致使电池电量过低自动关机,再充电时,插上充电器没有反应,即充不进电也无法开机。送到客服中心检测说是主板坏了需要更换主板,要花700大洋(已出保)。对此结论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本来手机忘记充电自动关机是很常见的事情,充电就可以了的,怎么会因为一次电量过低自动关机就造成主板损坏?是华为手机的质量太差还是华为售后的人品太差?为此我没有选择让它们修理。
回家将手机拆开,从主板上断开电池插头,用外引线将电池与充电器输出端连接,三个小时后测量电池为4V,基本正常。装机后可以开机,但是出现上述的现象。怀疑是不是手机系统出了问题,经试验,按音量上、下键及电源键可以稳定进入刷机界面,于是从网上下载了对应的官方卡刷包,通过SD卡成功地刷入了原厂系统,但重启后故障现象没有改变。
请教各位专家,电池过放电会不会造成主板损坏、充不上电?这种现象还有没有其它可能造成?
而且从百度搜索的结果来看,这种现象不是个例,而是有相当数量的存在,针对此问题,华为官方没有任何的解释,网上搜索的答案除了常规的解释外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送修”。
如果华为的手机真的因为过放电会造成主板的损坏,那么华为有责任针对此问题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将此手机开机后的过程录了一段小视频,放在网盘里,烦请各位专家百忙之中看一下(只有42秒),并不吝赐教,承蒙关注,不胜感激!
在此先行谢过!
视频链接地址:http://pan.baidu.com/s/1dDr0whj (以人格保证绝无乱七八糟)
http://pan.baidu.com/s/1dDr0whj

网友:
这么奇葩···········故障胎奇怪,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可以换一个电池试一下,或者单板看机试下,有可能是外配造成的,万事皆有可能

网友:
充电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换一块好的电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