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监视器右边缺图像

楼主(2015-12-15):
CRT监视器右边黑边不出图像,有修过是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
这还刚拍的图片

网友:
没弄过CRT的显示器

网友:
CRT现在几乎不修了呀,,,,,,,,,,

网友:
看样子是真不好修呀

网友:
行偏转线圈有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没修过呢

网友:
行电源虑波电容容量不够

网友:
成这样了  不会屏挂了吧

网友:
行电路有问题,不过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
没修过这东西啊!是不是行电路有问题?或者屏?

网友:
行偏转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 逆程电容 的事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没时间修了给客户了。 估计是行偏转方面的问题,和行供电行逆程没有关系。

网友:
以前修过这故障。。,你看电源次级好像有个125V的电容换了,,,好像是250V10UF的,,应该会好。。

网友:
像是屏坏了一样

网友:
都这样了。。如果是液晶的话果断屏坏了。。。CRT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