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楼主(2015-12-15):
一台g450本本开机进系统大约20分钟的样子就自己黑屏了,再过5秒钟又是灰屏了,有光亮没有字,然后关机再开机没显示,要洗下内存才行,然后进系统又是那个样子,显卡我加焊过了,还是不行,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有个usb口短路了

网友:
只能在灰屏时测下显卡的供电有不?

网友:
检查一下有无腐蚀,

网友:
感觉像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有个usb口短路了

USB接口要是短路了,直接都开不起来了吧,楼主都说进系统用了20分钟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也不正常就是显卡,正常就是显卡或屏线

网友:
加焊显卡 不行换个试试

网友:
显存故障,重新值球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