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 USB口不充电

楼主(2015-12-15):
小米note 4G版,USB 口不充电,其他一切正常,按键也正常。麦克风也正常。
唯一就是不充电。你们有碰到过没?
小米

网友:
是不是开路了?量量看列

网友:
可以换个充电接口试试。

网友:
USB先换个 不然就直接换个尾插排线先试下

网友:
电源充店芯片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