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 大短路的注意了

楼主(2015-12-15):
最近修个小米NOTE,实际上就是换个屏幕。拆了后换上直接大短路。拆之前还能开机,本来以为主板坏了。查来查去,居然发现主板背面,贴在屏幕上的胶布居然导电了。直接把正负极短路。贴个透明胶上去就搞定了。

网友A:
那个是导电胶布么?

网友:
这样的情况也有啊,呵呵

网友:
胶带也能导电?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2016-02-21):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导电胶布么?

有导电胶布,属于传导静电的啊

网友:
之前mi3也是有换屏后无信号的也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要点积份
不好意思 要下一个图纸

网友:
你这个很明显就是人为造成的

网友:
胶布还能导电  自带的吗

网友:
13楼说对了,本来是到手机店找人换屏,因为手机不是自己的,不想惹麻烦。结果换屏那个二把刀装的时候可能那胶布没放好。后来又因为没带电池直接上电源,有不知道电源针定义。把充电检测模块烧坏,导致开机不监测充电。关机有充电信号但不充电。一晚上也不见电量增加。主板废了

网友:
细心最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