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C显示器E2252SW

楼主(2015-12-15):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显示器刚开始一切正常,开了几个钟后屏幕坏了,每次都要重启才正常,不正常的时候用手按住指定屏的位置就还原,不知道是不是屏线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拍有相片,出问题时和出问题时用手按指定位置是的相片。

反正出问题时按那里就好了,放手又不行了。断电再开也是好的。拆了后壳离得最近的就是驱动板和屏接口,平时遇到开机用久了出问题都是干掉电容就好了,现在这个情况特殊点,毕竟按住就好了。在此想讨教一下高手们的意见,希望有过同样经验的前辈们指定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
LZ可以去找个 有压平机器的店 搞下  LZ相信自己的实力 可以机子搞下

网友A:
这是aoc,不是noc....

网友B:
屏完。拆屏看下。

网友C:
拆开看一下屏线,或者有开焊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aoc,不是noc....

谢谢哦,因为这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完。拆屏看下。

显示器重启或刚开机都是好的。每次都一样,只要黑一下屏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一下屏线,或者有开焊的情况

显示器重启或刚开机都是好的。每次都一样,只要黑一下屏就会好。

网友:
电源供电,对比一下刚开机和将要出故障的电压,是否有异常

网友:
你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拆屏看一下

网友:
这个故障,修不了的,,,开胶了

网友:
原来只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