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如何备份系统 ghost备份系统教程

楼主(2015-12-15):
如何备份系统  ghost备份系统教程

  备份与还原系统的重要性相信使用过电脑的朋友都比较了解,系统备份的最大好处是方便因系统故障或崩溃而进行系统还原,而减少复杂的系统重新安装的麻烦,只要备份好系统,进行一键还原即可,实现装系统一劳永逸。本文将重点介绍如何系统备份。

  不管是目前流行的windows 7操作系统还是上一代的windows xp系统,系统本身中也有自带的系统备份与还原功能,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系统自带的备份与还原工具并不好用,自带的工具是开启状态,如果保持开启的情况,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变长,导致系统内保存备份的文件会越来越大,造成硬盘空间的大量浪费。所以建议大家关闭系统自带的还原工具。下面简单教教大家如何关闭操作系统中自带的系统备份与还原工具。

ghost备份系统(图1)

下面以windows 7系统为例,介绍如何关闭系统自带的备份与还原工具

  一:首先进入电脑桌面,在“计算机”上右键,选择“属性”然后选择“系统保护”,弹出“系统属性”对话框,在“保护设置”选择要关闭保护的分区,然后选择点击“配置”,如下图。

ghost备份系统(图2)

  二:然后会出现一个关闭系统保护的对话框,选择“关闭系统保护”,并在下方单击“删除”,把以前备份文件删除掉,以释放硬盘空间。

ghost备份系统(图3)

  三:之后选择确认关闭系统备份与系统还原,并删除系统自带的还原点即可。

  到这里系统自带的备份与还原就关闭了,并且删除了默认自动备份的备份文件,可以释放不少空间,下面我们再来详细介绍如何使用ghost备份系统,ghost备份系统相比系统自带的工具操作更简单,并且可以有选择的备份自己所需要的文件部分,后期还原也十分方便。

如何备份系统 ghost备份系统教程

  使用系统备份与还原我们需要使用到GHOST系统工具,建议大家使用U盘系统中的PE工具或者光盘中的PE工具均可。

  ghost操作中用到的英文解释:

  Local:本地操作,对本地计算机上的硬盘进行操作;

  Peer to peer:通过点对点模式对网络计算机上的硬盘进行操作;

  GhostCast:通过单播/多播或者广播方式对网络计算机上的硬盘进行操作;

  Option:使用Ghsot时的一些选项,一般使用默认设置即可;

  Quit:退出Ghost;

  Help:一个简洁的帮助。

ghost备份系统(图4)

  如上图,进入ghost界面后,提示一个ghost相关版本信息,我们按回车键确认即可进入ghost操作界面,下面正式进行ghost备份系统操作。

  一:首先选择左下角的操作菜单,依次选择Local→Partion→To Image 如下图:

ghost备份系统(图5)

  二:之后会提示你选择将备份系统保存的硬盘,一般我们电脑只有一个硬盘的话,直接确认即可,如下图:

ghost备份系统(图6)

  注意:如果你的电脑中有几个硬盘,那么以上会有几个硬盘选项,选择保存的硬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正确要备份的硬盘哦,一般我们是选择安装有系统的那个硬盘上!

  三:之后我们提示我们要备份哪个盘,我们这里必须选择C盘(也就是备份系统盘了),很多用户看到如下图所示的多个磁盘,不知道哪个是C盘(盘),其实判断也非常简单,一般是第一项,并且可以看到Type下面有个“primary(主要的)”字样,说明这个就是主盘系统盘。如下图,我们选种带有primary属性的主盘即可,如下图:

ghost备份系统(图7)

  四:接下来,会提示我们将备份的文件放置在哪个盘,一般不建议放置在主盘,建议大家放D盘或其他盘均可,这个到没什么要求,只需空间稍大一些即可,另外记住下位置,方便下次系统还原查找。如下图:

ghost备份系统(图8)

  如上图,我们这里假设选择放在F盘,之后在下面的名字处写上备份的名字,比如大家可以写winxp即可,之后点右侧的保存(Save)即可。之后系统将自动进入备份页面,如下图:

ghost备份系统(图9)

  所有进度结束之后,会提示2个因为,左面的为进入PE继续操作,后面一个为重新启动电脑,默认选择为重新启动电脑,我们主要按下回车键即可重新启动电脑,之后我们可以进行系统,查看到我们可以在电脑F盘看到系统备份文件为winxp.gho。到这里系统备份工作就顺利完成了,怎么样,是不是也很简单呢。

网友:
ghost软件的使用 记得开始老师就教我们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