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集显大短,修后不出CPU供电 (已修复)装系统蓝屏或灰屏 U坏

楼主(2015-12-15):
B470  LA47 10250-2

接手时,接电流表大短。后查是集显二个330对地,芯片NCP6121 25 26脚烧掉。

后换了集显铁壳上管和二个330和主芯片后不短了。25 26脚飞线到一电容两端。

现在裸板加U,自动上电到0.25,其它供电正常,就不出CPU供电。CPU换过。

CPU IC的

12# 19V,
10# 5V,
9# 3.3V,
3# 1.06V,
4# 0.96,
5# 0.86, (4 5脚不上U 都是1.06)
副IC无开启。

想测H_CPUPW RGD 但找不到点,R504电阻找不到在哪。下了点位D找不到元件。

通过图纸测铁壳G D S 无异常。

示波器。6121换了几个了。
BIOS未刷,CPU供电的330未换,铁壳未换。因未测出异常。
后来刷了个BIOS,一样。

后来发现 46 47脚之间的电阻掉了,12K的,换了个10K。OK,亮机
又出新问题了:

现在装完系统,进系统蓝屏或灰屏   进PE正常,解压正常,装完后,开机过完系统的LOGO就蓝屏重启或灰屏。
已修复,换了U,重装系统。可以进系统 了。

补充内容 (2015-12-17 16:42):
想用他的集显模块坏的U装WN7,然后一直用独显。但是似乎行不通。面版设置无独显选择。
安全模式下计算机管理里禁用集显,系统不直接切换到独显。
看来只有换U了。

网友A:
小芯片,也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芯片,也换掉试试

小芯片无开启信号过来

网友B:
建议把CPU主供电芯片一起换掉     这种机子烧的时候很可能一起烧的    还有U也是爱坏的

网友:
NCP6121有没换好,这心片大,不好焊,我足足换了一星期才换好,也是B470大短,换铁管好,CPU挂了,客户不修,拆,连NCP6121都拆掉,半个钟返回来说又修,整了我一星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CPU主供电芯片一起换掉     这种机子烧的时候很可能一起烧的    还有U也是爱坏的

芯片换了几个了,2310M的U换了2350M一样不行

网友:
我修的大多都是铁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换了几个了,2310M的U换了2350M一样不行

那就只能按时序修了   VDD   VCC  VR_ON出来了吗?

网友D:
芯片少坏吧,这动作也太冲动了,那芯片很难焊的,一不小心又连CPU都挂了。

网友:
铁皮换了试试,不行换个CPU试试  这机器基本上就是铁皮和CPU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少坏吧,这动作也太冲动了,那芯片很难焊的,一不小心又连CPU都挂了。

芯片25 26脚都烧掉点了,肯定得换

网友:
示波器现在也不贵,入手一个吧,二手模拟的很便宜

网友:
小芯片容易坏

网友:
肯定,cpu也坏了

网友E:
为什么CPU会导致蓝屛,你是怎么想到的

网友:
这个机器坏U很正常 蓝屏死机

网友:
这机子只要坏了cpu供电部分 CPU多半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CPU会导致蓝屛,你是怎么想到的

因为看了很多帖子,如果CPU供电大短,那CPU肯定挂了。这个是集显大短,供电并没大短。所以猜测是CPU内部的集显模块坏了,进PE没事,进系统因为有驱动,所以蓝屏,灰屏。

网友:
那假如台机也偶尔蓝屏会不会也考虑到CPU

网友:
铁壳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