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10开机延时15秒

楼主(2015-12-15):
    接一客户本  n410开机不亮  论坛里下了BIOS刷上能亮  就是开机比正常要满15秒  换BIOS还是同样的慢  一切正常就是开机慢 哪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还是程序问题找工厂版本的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程序问题找工厂版本的可以解决

论坛里的刷一遍了  工厂版本的淘宝买吗?

网友B:
应该可以找大师分离再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找大师分离再合成。

e  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
可以淘宝购买 或者合成修改的的bios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ME问题。要合成。

网友:
要合成BIOS

网友:
刷过BIOS,换过南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ME资料不匹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