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H61MGP主板一片

楼主(2015-12-15):
如题。
要型号一样的,使用正常。网卡声卡坏无所谓。 修板要测量双5V电压数据,此板为RSMRST低。
如果有相似的板,要求挡板一样。

网友:
-灌水的????

新安江 -3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2016-10-16):
RSMRST  查下IO  南桥 和上拉电阻

网友A:
老大有2片 拆机的不过不大打印接口  ih61pmhs-07  有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有2片 拆机的不过不大打印接口  ih61pmhs-07  有挡板

大哥,可以帮忙看下USB2.0下面的那个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