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70屏闪主板问题维修

楼主(2015-12-15):
客户拿来一个戴尔5470说  屏闪 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或者什么问题 告诉他  放下机器 走了。 拿过机器来开机  就放在那 不动 就闪  忽明忽暗 有时就干脆黑了 动一下就又亮了 黑的时候里面有画面。先换屏试试 还闪 看来不是屏的问题。那就估计是屏线吧,拆开机器 经检查 也不像是屏线  因为它亮的时候机器不动  单撤屏线 怎么动都没事 按下主板 屏就暗或闪的厉害。那检查主板 打开图纸找到 屏线接口 测量发现屏暗 屏亮时候LED_BL 19V  LCD_BAK 3.3V 都正常 LCD_PWM_IN 屏亮时3.3V 屏暗时0V 看了问题在这 接着找LCD_PWM_IN来自D17 闪屏时LCD_PWM_EC 时有时无3.3V LCD_PWM_EC来自EC29 测量EC29脚也是时有时无  由于这个信号受那个控制 我还没搞清楚 (请知道的大师 讲解一下 先谢过)那直接拉个3.3V到D17LCD_PWM_EC不完了。 于是从3.3V_RUN  C490飞线到D17 2脚 开机ok 不闪了 怎么动机器没问题 传整机图 头一次发这种帖子 加分是发帖的动力

T430U U19.rar

T430U U20.rar

T430U U23.rar

ACER S7-391 12223-1 U6003.zip

ACER S7-391 12223-1 U6004.zip

网友:
不好意思 下面几个bios不小心传上 不知道怎么删 有需要的可下载 使用 都是好用的

网友A:
搞那么麻烦干嘛呢直接在屏幕上拉3.3

网友:
ni zhi jie zai ping shang la bu jiu xing le me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那么麻烦干嘛呢直接在屏幕上拉3.3

在主板上 找到问题  去屏幕上 飞线 什么逻辑

网友:
屏闪主板上面问题还没遇见过,好多都是灯管或高压造成的。

网友:
机器主板上出现问题,还是找出根源比较好。避免后患!!!

网友:
遇到过只是不是这款机器,维修方法差不多,也是借的电压,具体什么问题还没有搞懂

网友(2017-05-02):
最好先断开EC的引脚看看还跳不跳,如果是EC问题断开该脚再飞线好一点

网友(2017-11-17):
引脚看看还跳不跳,如果是EC问题断开该脚再飞线好一点

网友:
楼主,这种飞线方法是不是会让亮度调节不可用。

网友(2019-10-09):
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采用飞线法后,虽然屏幕不闪了,但是显示花屏。

网友B:
ec芯片28脚d17的二脚断线了可以直接用飞线连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ec芯片28脚d17的二脚断线了可以直接用飞线连接么?

应该是ec的29脚到d17的二脚不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ec的29脚到d17的二脚不通

看图纸如果是相连的 可以直接飞线过去 花屏应该是屏线问题 我碰到过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谁有6-71-P872L-D02显卡板图纸,或图片,掉了2件想补下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纸如果是相连的 可以直接飞线过去 花屏应该是屏线问题 我碰到过 仔细检查一下

采用飞线法后,发现屏幕虽然不闪了,但是开始花屏白屏,显示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有6-71-P872L-D02显卡板图纸,或图片,掉了2件想补下

?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维修闪屏的  就当我不存在